f1a55-m lx3

楼主(2016-06-19):
一块f1a55-m lx3的主板,触发跑吗立即断电重启,然后跑10复位灯闪烁。电压都正常,bios也刷了,有没有大神修过这个故障的,指点一下、

网友:
点位图看看,差不多

网友:
我的是跑乱码看不懂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感觉还是BIOS那一块的问题,会不会是CPU寻址过程中找不到BIOS?

网友(2016-08-11):
我的有复位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