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78通病 电池不充电或者0.7几掉电

楼主(2016-06-19):
方便大家快速维修 告诉大家一个通病 今天修到一台苹果A1278 板号820-2936-B  故障为电池不充电 这个机器有个通病就是红圈里的电阻非常爱坏,坏的时候故障为电池不充电,或者掉电已经修到好几台,这个肯定是通病 。外面是用胶水固定的 下面就是这个电阻  正常阻值为004 遇到我说的这个故障发现阻值不对直接换掉就行

网友:
我就是这个故障,不能充电,但用适配器工作正常。看来真是有这个通病呀。

网友:
应该是电池电压反馈电阻吧?

网友:
喜欢通病,这是维修的福利,苹果的更爽了

网友:
以后遇到试一下就能验证是不是通病了!

网友:
我碰到一个充电芯片坏

网友:
这个电阻坏还没碰到过

网友:
下次碰到了注意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电阻引起的充电芯片电压偏低问题,只有4.5V,正常是12.6V。820-2533 K19I, 充电芯片是ISL6258A,也是R7052阻值变大(1K多,正常是10欧),虽然芯片型号有一点差别,但工作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感谢分享,下次我就主意了

网友:
就是这个故障,不能充电,我换了就好!

网友:
第一次修的苹果机就是这个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遇到可以秒杀了

网友:
一年都没接到苹果,

网友:
那你们到是给楼主加个分啊

网友:
这种通病还是不要发出来了  本来我修一台可以收大几百的

网友:
xuaiyue1 -1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wgopp520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lvjingang -10 禁止灌水,请珍惜论坛账号

网友:
苹果的通病有钱钱赚 希望楼主加个权限 防止""记者""

网友:
还没遇到这个电阻阻值变异的

网友:
下回加权限哦!!!

网友:
請問電阻是幾K的???

网友:
最好加个权限。上次有个散客这机子不充电,拿过来居然教我说,是电阻坏掉了,还把迅维的图片给我看,

网友:
以后遇到试一下就能验证是不是通病了

网友:
修好好几台,厉害呀 谢谢分享

网友:
嗯嗯··修过很多台了···

网友:
反馈容易坏 学习了

网友:
为楼主的大无谓精神点赞,不像其它人总是藏着掖着

网友:
谢楼主分享 反馈是容易坏

网友:
以前都是把软胶吹掉就好了 但是时间长了还是会出问题 后来把电阻摘了直连就好了 还有就是论坛有这个通病的帖子了 不过没标出来好像是吧

网友:
谢谢楼主,要是知道这个电阻是干嘛的就更好了

网友:
今天修道一个 旁边的电阻坏了 ,一起的都是0

网友:
这个是老通病了,不过要是不知道这通病的话,这个问题修起来就有点费劲了

网友:
牛啊,好帖,用处大大的

网友:
修过这个同病

网友:
这是反馈检测脚

网友:
这个也引起掉电重启 很多人都知道

网友:
这个通病 论坛早有了  把胶去掉就好了

网友(2016-08-03):
我的也这样   拆了机器测测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还是看论坛解决的!

网友:
修苹果的都是大师傅,这个经验非常好。值得很多人学习

网友:
不错!上次遇到过!

网友:
苹果的修得少。上次有一个是有各种复位然后不跑吗 最后还是放弃了。太TM难修了

网友:
的却是我也修到过这么一台机器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就是维修的福利呀

网友:
还没修过苹果的本本,楼主修一台报价多少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建议加权限

网友:
都 知道的通病,最好是加一个权限

网友:
是通病  修到过好几台

网友:
建议楼主加上权限

网友:
这个给力  记住 了 以后肯定 用的到

网友(2016-09-08):
我的换了可以开机,但按ALT键没有引导选择

网友:
这个电阻的位号是多少

网友:
确实是通病,因为那上面正好打了胶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查了才知道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正好手里修这个本,这个问题

网友:
R7052,0欧。

网友:
谢谢楼主了知道这个是通病以后维修这个就好办了维修好了苹果挣钱

网友:
这个 通病我知道,修好很多台,不过 没见过这个通病导致掉电的 故障。。 有这回事>?  这通病不是只是导致不充电,也会导致 掉电》??、

网友:
修过几台了,

网友:
我遇到过ISL6259芯片换的

网友:
这个通病还有个故障现象表现是 运行、进系统很慢

网友:
确实是通病啊,修过一台了,加权限比较好吧。。。

网友(2017-08-15):
应该是通病,下次有遇上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