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M4450 高温 自动 断电 关机了!

楼主(2016-06-19):
板号LM445+MB
12263-1
48.4L407.011
MADE IN CHINA

主板故障是 . 导热管 非常 热..  进PE 装 系统  走到 一半 就 自动关机了。

在开机 还可以。

导热管 换新的 不行!A8 CPU 更换了..也不行

谁有图纸 点位图  上传 上传!!

网友:
amd的cpu热量本来就大,cpu滤波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A:
先排除导热管的是否不导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导热管的是否不导热。

导热管  CPU  都 更换 全新的了!! 一样的情况。

网友:
刷个BIOS 试下!

网友:
CPU的每一相供电都正常吗,用示波器打

网友:
温度高是多高?有些电脑温度是很高的,但是正常使用的,可以看下温控。

网友:
换导热管

网友:
估计电压偏高了,你看是CPU还是显卡。

网友:
能刷BIOS  好了。。我都不 发 帖子 求助了。。BIOS  刷过 不行呀

网友:
温控芯片拆了试试,还有温度高,,是多高嘛?

网友:
你在灌水  赚积分吧!!

网友:
大仙。我来了 。。。。呵呵。也来赚点下载分,没图纸查不了温控。

网友:
这个型号都没听说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