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21R 5525单用适配器开机或者电池适配器都插上开机进系统玩一会必黑屏

楼主(2016-06-19):
单用适配器开机或者电池适配器都插上开机进系统后玩一会必黑屏,而单用电池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不要怀疑我的适配器是不是DELL原装的

网友:
单用电池玩一天都正常。插入适配器充电也正常,但几分钟后就黑屏,黑屏时测无CPU和显卡供电,1.8V也没有,1.5V有。长按开机键可以关机,关机后立马再开机又能点亮进系统,不好查啊

网友:
那么换原装适配器看看。

网友:
怎么不用电流表

网友:
不用怀疑适配器,肯定是原装的,黑屏时测无CPU和显卡供电以及那个1.8VSP,但1.2V和1.5V都正常,

网友:
搞了一天,黑屏死机时测就是无CPU供电,试加了2个330的电容故障依旧,有时刚进系统一会就黑屏死机,有时可以玩10-20分钟,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故障、、、看起来挺牛逼  保护隔离查了吗

网友:
楼主修好之后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