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a1342电源接口温度高,烧坏了几个电源

楼主(2016-06-19):
板号:820-2883-A
电路图:..\..\..\笔记本图纸\苹果 APPLE\a1342\k78点图\K87-PVT.BRD

维修过程:
一、        左边算过来第五脚是开关脚。
二、        单独充电,电流为1.8A左右,电源接口发烫。单独用适配器开机不会。
三、        最后换了一个电源小板好了。

网友:
电源小板引起的

网友:
看来只换掉了

网友:
这个问题貌似很简单吧

网友:
小白在这学习啦

网友(2016-07-21):
电源头的检测电压出毛病了吧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吧 还需要换板么

网友:
会不会是时间长了,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
学习了,赞点积分

网友:
接触不良吧

网友:
最后换了一个电源小板好了......换好了之后的电流是多少?小板上什么东西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