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0c 掉电

楼主(2016-06-19):
asus x450c 掉电   开机进系统 温度正常  几分钟后掉电  进BIOS  不掉电  显卡驱动 卸载 也会掉电  PE 不会掉电  内存换过 板载I5   N卡   求助 求思路

网友:
这样的掉电  真不好确定问题

网友:
你不要用充电器 用电池看看

网友:
看看有供电不稳定的吗?像二级电压开启,cpu供电,3/5v供电,看样子像正常运行时负载不足

网友:
找图纸看电路 分析下掉电到什么情况

网友:
bios 先刷一下,看看cpu供电,导管散热,温控

网友(2024-12-10):
我不会,也是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