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把华硕A550V不触发维修 搞定

楼主(2016-06-19):
同行的拿的本本华硕A550V  到手时候待机0.016按开关不触发, 之后留机拆开,发现连待机电压都没有,后来发现电池接口附近有发热地方,一看是标识100 10殴的电阻烧了,这个19V经过这个电阻到充放电IC BQ25A 芯片,应该这个也挂了吧,网上有人也遇到这种不出待机也是这个充放电IC坏的多,于是报价给同行,同意修,就定回来试修看看,因为华硕本本没有修好几个,都是没有图纸的,有些点位也没有,我找到了点位 芯片到了把这个IC换上去,把10殴的电阻换上,插上电,那电阻又烧了,真晕,于是测这电阻对地250阻值 ,正常呀,真晕了,于是在烧的另一头直接接19V去烧,这个IC发热,不会吧,又挂了,四周都有发热,把发热的电容去掉,烧还是短了,于时把这个IC拆下来去烧,好几个地方发热, 最后终于找到真凶了,原来是接这个IC 供电相连 19V一个电容 微短了,拆下来,烧不短了,测这个电容阻值 只有200左右不完全对地, 于时又换了一个新的IC和200电阻上去,(找不到100) 希望能好吧,结果待机发现0.04了,测试待机电压有5V电压出来了 其中3V要触发才有的,弄上开关,能触发,最后接屏点亮,这板还死贵单购要七百多,

网友:
有耐心 华硕的不好搞啊

网友:
楼主厉害,加19V烧啊?

网友:
待机芯片周围元件短19v烧不坏什么东西,最好还小电压烧吧

网友A:
华硕真J8扯,图纸难找的很,一般都是对照点位瞎摸

网友:
一般修到不能充电的。直接断开充电电路,跟客户说用不了电池

网友:
这个机器有断路点的,去掉后很好判断哪里短路的

网友:
这个待机容易出问题,好多次都修到这个不过隔离的机器了

网友:
修华硕的最头痛了

网友:
这个是点位还是什么来的

网友:
问下楼主你发的这个是图纸还是点位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真J8扯,图纸难找的很,一般都是对照点位瞎摸

点位有很不错了 好多ASUS的新机器都没有点位

点位用习惯了和图纸也差不多

网友:
有点为图就是挺不错!

网友:
来蹭分,请版主见谅。

网友:
见到华硕机,都有心里阴影,特别是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