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6声报警,怎么解决?

楼主(2016-06-19):
接到一个苹果笔记本,09年的A1278,3声长3声短报警,这个是通病吗,有没有哪位大侠修好的?还有顺便加加分谢谢,想下载个BIOS都没有分,,,

网友:
在淘宝买了BIOS,刷了亮机,可以确定这个苹果6声报警是通病,刷BISO就会好,我附上我的版号和BIOS,版号:820-2936-B,

APPLE A1278 DIS 820-2936-B BIOS 刷机OK YES.rar

8M淘宝买的绝对好用

网友:
来蹭分,请版主见谅。

网友:
换内存先啊
其他的你就不要管
BIOS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解决了就好,苹果的有难度,也有通病,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
我也刷好了一个。

网友A:
谢谢大家,那个内存我先换过了,他有2根内存,我都试了,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那个内存我先换过了,他有2根内存,我都试了,没坏,

刷好了就好,其实我是个小小白,谢谢你发帖子 回复我,这个BIOS是好的

网友:
这机子 显卡也容易坏

网友:
苹果也有通病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通病,苹报警的不多也

网友:
报警刷BIOS学习了、还没有刷过苹果的BIOS

网友:
蹭分中,连带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苹果的BIOS不容坏啊

网友:
还没刷过苹果的BIOS

网友:
09年的是p45 的板子吗??

网友:
都说苹果一般是通病

网友:
现在还修不到苹果

网友:
修了这么多苹果,还没有遇到过BIOS故障的.

网友:
先留着以后用

网友:
我这苹果也少,今天还来个苹果一体机,不过板子大短了,明天烧鸡伺候,嘿嘿嘿嘿嘿。。。。。。

网友:
苹果的内存问题应该是3声报警

网友:
楼主提供的bios资料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