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无复位

楼主(2016-06-19):
联想IH61M无复位:
1、测各个主供电正常
2、时钟正常
3、PCI-E:A11电压0V,无复位
按全板无复位维修,发现CPU电源管理IC发出的电压好信号,经过一个电阻到了一个6脚的IC,如图:
图纸发现为双三极管,第6脚要为低电平才正常,量电压为0.6V,不正常,此IC不好找,先加焊再说,
加点助焊膏,用风枪吹了吹,加电测试,轰鸣器报警了。加内存,显示。

联想IH61M ms-7687-1.0.rar

网友A:
直接短接2-5J脚也可以

网友:
不错下次修到学习了

网友:
能找到图修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B:
可以直接拆掉呀,免除后患

网友:
拆掉没有时序了,触发就有PG信号不影响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拆掉呀,免除后患

拆掉没有时序了,触发就有PG信号不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拆掉没有时序了,触发就有PG信号不影响吗?

其实不影响的,可以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影响的,可以拆

那常说的由两个控制高低高PG信号三极管都可以拆啦?

网友:
这个是通病,拆掉更稳定

网友:
直接拆掉就好了

网友D:
我之前也是直接拆掉的 ,可以的  。维修就是要大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也是直接拆掉的 ,可以的  。维修就是要大胆

谢谢,下次试一下

网友:
这图纸不错很难找到呀发出来呀

网友:
两个控制高低高PG信号三极管都可以拆

网友:
竟然空焊了。一般直接拆掉换一个了。空焊表面还看不出来。

网友:
这个可以像普通3极管拆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短接2-5J脚也可以

这样可以吗

网友:
照做,修好一,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