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修到好几台都不出集显电压的。

楼主(2016-06-19):
修这种机子,有没有什么思路呀

网友A:
修到的这些 都修好了不 不出集显可以按CPU不跑码维修

网友:
这个需要一步一步查

网友:
这个没什么绝对思路 看主板而异  不出集显新式主板有些需要跑吗后才出

网友:
这个要慢慢查了

网友:
不出集显大概分不跑码和跑码不过内存两种  这个不好说  要靠实际测量和经验来具体维修

网友B:
有些集显供电,进到系统才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到的这些 都修好了不 不出集显可以按CPU不跑码维修

有没有信号方面,详细点的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集显供电,进到系统才有电的!

进系统才有,有点夸张吧

网友:
刷BIOS能搞定七八成

网友C:
我这也是· 有个宏基的  还是慢慢查查吧·  思路是没有固定的

网友D:
那你修好了没有,给我们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修好了没有,给我们参考下

修了半天,最后发现内存也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也是· 有个宏基的  还是慢慢查查吧·  思路是没有固定的

先换内存 cpu

网友:
不一定吧

网友:
看时序,看信号,满足了才能出

网友:
先换CPU 在刷BIOS

网友:
锋锐K41H历险记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5680-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