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屏问题

楼主(2016-06-19):
有一台retina a1398 板号为 820-3332-A 进水机,清洁后开机暗屏,能看到苹果的LOGO,查图纸发现LCD 接口处有38.8V 的高压,用另一好屏测也是暗屏,拆屏,在屏一端屏线接口处测背光电压也有是38.8V,可就是点不亮。可以确定是主板问题,请问各位大侠点亮屏还和哪些电路有关?

网友:
主板升压芯片坏了。量一下接口阻值和电压。

网友:
记得苹果的好像是28v吧,检查一下你的万能表有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升压不够 你看一下主板背光芯片那边有没有问题

网友:
板子目前没在我手,我又修到一个同款的机器,测了一下,高压是45.6V .也就是升压不够。

网友:
谢谢大家提醒。

网友:
只能就升压芯片外围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