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7121T不显秒杀之后。。。。。。。。。

楼主(2016-06-19):
老挝朋友送来机器,开机不显,一上维修电源,电流蹭蹭的跑到了0.5-1.5-1.1-2.2 硬盘指示灯狂闪。这明显显卡问题啊,报价打发客户走了后拆机,加焊显卡。亮了,因为硬盘没在,客户带走了,开机亮了后亮机10分钟,没问题,通知客户取机。本以为没事了,第二天客户带来了,说不定时会关机。这什么情况?

因为之前原因是出风口堵灰尘太多,怀疑散热器坏了,开机,发现风扇狂转,十分钟左右,散热器微热。cpu头上的铜片温度和显卡的铜片温度和铜管的温度差不多,证明铜管并没有漏气。
那会是什么问题呢?
脑海中出现了温控芯片??电容不亮??bios问题??看来棘手了。

一看到ATI显卡,已经无力吐槽,观察到自动关机前面鼠标卡得不能动,然后掉电。那应该是北桥问题吧。难道没做好?重新做了一遍显卡,开机风扇不狂转了,鲁大师压力测试10分钟,正常了。次机修复。

网友A:
来蹭分,请版主见谅。

天意wx -4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B:
第一板斧下去就好了

网友C:
确实遇到ATI显卡引起掉电的

网友:
做到动呗,不行直接1次充值

网友:
来蹭分,请版主见谅。

网友D:
从做显卡到判断是北桥的问题,这个,这个有点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蹭分,请版主见谅。

按版规回帖发帖 如此回复扣分很正常

网友:
都是老司机啊,,,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板斧下去就好了

没好,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遇到ATI显卡引起掉电的

你早共享下 大家就不用走弯路了啊

网友:
学习 学习 没事看看 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做显卡到判断是北桥的问题,这个,这个有点难了

北桥和显卡一体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是先焊主芯片的

网友:
楼主做完显卡都不跑3D吗?我们至少要跑2次3D的。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很容易坏的

网友:
加焊亮了,后面掉电,一般不会想到再去重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