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H61H2-A内存不开机

楼主(2016-06-19):
精英H61H2-A内存不开机:
1、上真U,跑码到55停下
2、判断内存不开机,放电、跟换内存条、清洁内存槽,无果
3、内存的主供电、辅助供电、SPD供电都正常,接着测时钟和复位也都正常,系统管理总线3.3V也正常。
4、最后一招,刷BIOS,搞定,又是跑码到55,内存不开机的故障,以前遇到过两片板都是这样。

esc h61h2-a 1.0.rar

网友:
对的这种BIOS坏的多

网友:
BIOS太多问题了

网友A:
现在BIOS坏的机率是不小  不知道是不是厂家故意这样搞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BIOS坏的机率是不小  不知道是不是厂家故意这样搞的呢

估计是 次数设计好了或者有计时的,到了读取 次数了报废了, 和硬盘的 通电时间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 次数设计好了或者有计时的,到了读取 次数了报废了, 和硬盘的 通电时间一样,

听你这么一说  现在的厂家也真是煞费苦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你这么一说  现在的厂家也真是煞费苦心啊

硬盘的通电时间和次数,我清零 过好多硬盘了, 有的硬盘 通电几万小时,就提升 SMRT 固件坏了,还友情提示注意备份数据,,哈哈不过是英文的提示。。。没人看,到时候硬盘就突然报废不转了;额

网友:
这种55就是内存不过如果内存条件都正常就可以刷BIOS

网友:
这么久,第一次听说,了解。

网友:
精英的板子好像BIOS问题挺多的,好几块都是bIOS问题

网友:
楼主到底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啊,是说刷BIOS后成功,还是不成功,故障依旧啊~
没看明白~.

网友:
下来试试    谢谢分享

网友:
感觉是IO问题 换IO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