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205 开机六声报警

楼主(2016-06-19):
dell   2205  开机六声报警   求助  不知道从何下手  bios  刷过了

网友:
显卡问题了,搞显卡

网友:
这个还用问么,

网友:
1声  主板BIOS检测失败

2声  无内存

3声  主板芯片检测失败
4声  内存读写错误

5声  COMS信息读取错误

6声  显卡检测失败
7声  CPU检测失败
8声  检测不到显示屏(笔记本) 这个论坛里有很多

网友:
显卡问题多吧

网友:
刷个BIOS看看,有可能是BIOS

网友:
戴尔机子响6声,7声啊,多半都是大芯片的问题

网友:
北桥和显卡, 干一次就好

网友:
一体的直接干 ,不是一体的先干桥,

网友:
这样问题,三板斧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