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D2V重启

楼主(2016-06-19):
一块技嘉的B85-D2V板子不定时重启,有时候一个小时,有时几十分钟。换过内存,电源。

网友:
不定时重启刷一个BIOS看一下

网友:
来蹭分,请版主见谅。

网友:
散热检查了吗?

网友:
这种的话,一般是先易后难,先刷个BIOS 实在不行的话就换个主板试下你的CPU 内存是不是好的

网友:
温度有没有问题,或刷个bios

网友:
你把主板拆下来  不插开机键试试   我以前碰到过开机键老化引起不定时重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