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5a换完电容之后是黑屏 有解决的么

楼主(2016-06-19):
dell n5110 5a换完电容之后是黑屏 有解决的么 dell n5110 5a换完电容之后是黑屏 有解决的么 分享一下 谢谢
黑屏

网友:
没听懂 换电容 黑屏...

网友:
大电流吧?黑屏是主板还没工作正常

网友:
发贴问题要描述清楚,这样没谁看的懂

网友:
故障描述的都不清楚,怎么帮你

网友:
原故障是短路、?黑屏看下电流 提供数据太少

网友:
你要说清楚哟,原来是什么问题换了什么东西现在什么问题

网友:
黑屏是不是你没有插好内存,屏线,等

网友:
现在什么问题,电流多少

网友:
换电容怎么会黑屏

网友:
完全没看明白说的是什么

网友:
黑屏这个 概念是什么、

网友:
顶一下。看看走走

网友:
说明确一点

网友:
原来机子亮的? 换完黑屏?哪的电容

网友:
LZ 描述 清楚 换之前什么现象 换滴什么地方滴 电流多少。。

网友:
我估计应该是19V电容短了 你换了不短以后 可能屏幕保险19v 烧了

网友:
是不是漏电

网友:
原来生意都很淡呀

网友:
是什么意思都没有听明白真不知道怎么帮你。

网友:
你是换那里的电容,是短路了嘛?

网友:
你这个描述 不好帮你

网友:
黑屏电流跑多少按照不亮机再继续修啊

网友:
5A就是短路 短路和黑屏是两个问题好嘛

网友:
原来是什么问题换了什么东西现在什么问题

网友:
有很多人都解决了,换主板好的

网友:
楼主不是修电脑 的吧

网友:
没听懂 换电容 黑屏..

网友:
楼主你这是什么意思 说清楚点咯

网友(2016-07-28):
N5110 开机电流0.4A掉电,反复重启。偶尔能亮。有遇到的吗

网友:
是不是换CPU后面的NEC大电容呀

网友:
讲述不清楚,怎么帮你解答。。。

网友:
你这说的是大短吗

网友:
是大电流换电容吗?没搞懂

网友:
是开不了机呢还是说屏暗?

网友(2017-11-26):
电容容量不对吧。会不会是把主板其它地方弄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