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 板号09920 大短路之不跑码简单维修

楼主(2016-06-19):
前言:仅供小白观看  大神 飘过略过 路吧 擦肩而过吧
接一宏基4741G机器板号09920

通电5A大短 迅速拆机 烧机CPU供电处一个电容发烫

拆之 公共点阻值恢复正常   再次通电仍旧大短路 测量CPU供电电感对地了
测量上管穿了  所幸将芯片 上下管滤波电容全部换掉

再次通电  不短路了 机器自动上电到0.6A不动了  测量全板供电  CPU供电 其它供电
一应俱全

测量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16 17脚供电正常 38脚开启信号正常3137VID 有高低组合正常
条件都正常 芯片管子 电容刚换的不出U供电 目测全板发现问是

有一个电容C149掉了

补上后 再次通电触发 不跑码  测量复位正常   于是换个CPU可以跑码了 但不亮机
看电流像是卡内存  简单 测量了下内存条件都正常  于是进行更换内存
再次触发  电流一路小跑  画面出来了

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有些时候还是要多看看板子

网友:
高手,这个板子很薄

网友A:
这板子是二修?还有掉件

网友B:
首先目测板子有无掉件之类的在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目测板子有无掉件之类的在维修。。。。。

还是你有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是二修?还有掉件

看着不像二修啊

网友C:
这修下来怎么收费?换CPU,换内存,修主板,就这三样,你最终怎么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修下来怎么收费?换CPU,换内存,修主板,就这三样,你最终怎么收费?

该怎么收就怎么收呗   单修主板是多少钱   CPU  跟内存是多少钱  计算器加一下就收呗

网友D:
坏的也太多东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坏的也太多东西了吧

谁说不是呢     也不知道客户咋用的

网友E:
你在群里不是说 还换了北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在群里不是说 还换了北桥吗

那个是台板啊  这个是笔记本哟

网友:
此板命运多劫

网友F:
19V短,烧U,烧内存,如果开始只是报修板价,再报就不好说了,最怕再报价客人不修了

网友:
楼主这样修好了,收到钱,佩服啊

网友:
现在一些客户拿机来修,直接说200,贵了不修,机子都没检查啊,难干啊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F:
19V短,烧U,烧内存,如果开始只是报修板价,再报就不好说了,最怕再报价客人不修了

是啊  碰到这种烧外设的  整不好就是不修 或者没钱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