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w408l 开机出现灰屏(不是白屏),无任何字幕。但可以听到正常开机声音

楼主(2016-06-19):
华硕笔记本w408l 开机出现灰屏(不是白屏),无任何字幕。但可以听到正常开机声音,但外接显示器 却没有显示。。。拆开拆了内屏接口线。外屏也是没显示!!! 是显卡坏了吗?

网友:
可能是吧好

网友:
换了再说呗好

网友:
加焊试试 看看

网友:
刷BIOS试试,一般华硕的外接都会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