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R376电阻确实是掉电通病

楼主(2016-06-19):
           型号联想B460,版号LA46 DIS MB 09911-1M,,,故障现象是开机亮屏三秒钟掉电关机了,报价留机,据说这机子掉电的通病是R376腐蚀的原因,拆机发现R376电阻阻值为198K欧,也差不多正常啊,也没腐蚀啊。管他呢,先找个220K欧的电阻换了上去,既然OK好了,果真是实实在在的通病。

联想B460 LA46 dis.pdf

网友:
电阻性能不良了。。。

网友:
据我所知这个早已是通病了吧

网友:
这两个电阻一般就直接拆了  强开3 5V

网友:
楼主等着返修哦,光换一电阻不够!

网友:
都是氧化引起的,很多,C壳那的海绵抠了

网友:
我也修到过。送钱的机子

网友:
谢谢联想!送钱的机子

网友:
直接拆了多可以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修了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