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421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楼主(2016-06-19):
一台戴尔3421一直正常使用,后来电源开关短路了,导致重复开关机直到电池耗尽了,修好开关键,电池就不能充电放电了,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买了个新电池还是一样电量78%,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不放电也不充电,拔掉电池就彻底断电了,是不是EC里有过放保护吗?怎么解决呢

网友:
补充说明:现在开机提示:Your battery has experienced permanent failure and needs to be replaced

网友:
您的电池经历了永久性故障,需要更换

网友:
DELL的电池有程序,不是原装的不能用,我碰见过

网友:
我也遇到个戴尔的 四代i5 充电灯 橙色 白色这样交替闪闪 不充电 换过原装适配器 和可调电源 都一样

网友:
我也遇到了,有修好的吗

网友:
主板进水了吗......

网友:
EC故障 或者SM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