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305

楼主(2016-06-19):
联想一体机c305插电源自动开机,有时不进系统,主板电压正常,硬盘换过还是一样的故障,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换块CMOS电池试下

网友A:
楼主,我遇到过!!

网友:
换了根SATA线就好了!

网友:
C305 ? 你是不是出现经常黑屏?

网友:
先恢复一下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加焊南桥

网友:
先换了连硬盘的线试试,那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遇到过!!

你可以直接说下解决方法 或者你遇到过最后的结果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直接说下解决方法 或者你遇到过最后的结果 ……

换了根SATA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