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K8M890G温度异常

楼主(2016-06-19):
那位朋友有这板的图纸没?  如图CPU温度100度了.帮我看下这检测电压有没有问题谢谢. 会不会是这个C244的总题??

网友A:
看下实际温度是不是很高,还是误报,有的超频也会出现高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实际温度是不是很高,还是误报,有的超频也会出现高温

实际温度不高..用手摸就是有点温度.....应该是误报...不知道从那里查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实际温度是不是很高,还是误报,有的超频也会出现高温

我这有这个I/O的图纸....BOSS帮我分析下.

网友B:
误报的话   影 不影 响使用啊  不影 向可以不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误报的话   影 不影 响使用啊  不影 向可以不管啊

这板子拿来修的时候是北桥那两个场管和电容坏了,CPU也坏了...我怕用不了多长时间.我这CPU又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