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海尔T6-3适配器不开机不充电一例!

楼主(2016-06-19):
       今天上午收到一台海尔的T6-3的机器,说是不充电!同事接过手一看是适配器不开机!
        主板号:DAOJW2MB8DO
        同事看了一会实测发现保护隔离没有通过!他发现有一个地方不对但是他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过来问我,打开图纸原来是OZ系列的充电芯片!如图: 他说这个脚是干嘛的,他发现PR14这个百K级电阻一端有点一端没有电,而且他直接短接电阻适配器可以开机,但是不能充电,我看了一眼说这个和BQ系列的ACOK类似,是这块出的问题,你查一下ACIN,OZ8682充电芯片发出的ACIN_PG就是为了去转换ACIN,还有去打开保护隔离。
          他琢磨半天,最后给我了,我看了一下他把PR14去掉直接飞线短接了。如图: 现在是适配器可以开机但是不冲电,打开图纸直接搜索AVCC找到EC,得知21脚位适配器检测脚名称:ACIN。追其来源来到这里:
         OZ8682发出的ACIN_PG使PQ7导通,使PQ10截止,ACIN有
+3VPCU上啦为高电平,通知ECC适配器插入。实测EC21脚无电压,怎奈无点位只能跑线,找到了PQ10. 这里解释一下:我的表笔因为焊针的问题看似15其实是000直连的,于是待机下测PQ10D级无电压,G级为0v,测上啦电阻一端为3.3v一端0v。难道是上啦电阻坏了?
        直接短接发现待机电流0.17A,呵呵呵终于找到元凶了。
        你猜是谁的问题。。。。。。。。。。。。。。。。。。。。。。。。。。。。。。。。。。。。。。。。。。。。。。。没错就是他! 果断拆掉PQ10后: 哈哈。
          上亮机图 嘻嘻嘻嘻嘻,老鸟飘过高手勿喷!!!希望可以帮得到小白。
             [fly]原创:lvjingang[/fly]

 会员5684032元2022-12-8 21:25

网友:
还以为要拆电阻呢

网友A:
- -,眼真毒,要是我的话,估计会走弯路,先拆电阻换一个再看,- -,最后才换管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眼真毒,要是我的话,估计会走弯路,先拆电阻换一个再看,- -,最后才换管子

呵呵,短接短租的时候我才发现PQ10的问题

网友C:
拆掉不装上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掉不装上去吗

这种问题还需要装上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短接短租的时候我才发现PQ10的问题

嗯,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知道了,短接电阻就是直接让电流流到后极而不用pq10

明显PQ10漏电呀!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啊,感谢版主,今天又涨姿势了

网友:
看论坛学维修经验

网友:
又学到经验了!

网友:
厉害,值得去学习学习,我是新手

网友:
写的真清晰,很自然的PQ10坏了。

网友:
老司机啊,,长知识了

网友:
海尔机器,这种机器好像很少

网友D:
这机器都有图纸???求共享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都有图纸???求共享

论坛上有的

网友:
这机器acin没有也能开机  挺奇怪

网友:
这个机子的acin 只管充电 不用参与开机上电吗

网友:
每天都有惊喜 ,哈哈

网友E:
百K的电阻也敢直接短接,我也是服了
yuchao454875
等于直接给个3.3v给ACIN吧哈哈
详情
benga
我也在纳闷这个问题呢
详情

网友:
技术不错啊,小白学习了!

网友:
jishu比较扎实,,向你学习了

网友F:
大神级的人物,被超越的感觉好妗受
yuchao454875
强哥好难超越你哈哈,不用感觉不行,我离强哥还有很大一截
详情

网友:
不错不错理论很扎实,很详细。

网友:
楼主这技术修的不错,分析的太好的

网友:
那上家是直接短接这电阻的。说嫩开机不能充电

网友:
好厉害 思路很清晰 学习了

网友:
最后能充电啦?

网友:
漏电了楼主高手

网友:
直接戳ACIN_PG 厉害,要是我肯定搞半天,楼主讲的很明白

网友:
这是一段保护电路,拆了PQ10 直连ACIN ACIN_PG 是一样的,保护电路做的越多 其实修起来越麻烦,再次给兄弟加分了

网友:
搞过一个IBM的    是ACIN的问题

网友:
版主就是厉害,一针见血,PQ10把3V拉低了

网友:
隔离电路问题

网友:
这个还有点难度的,楼主厉害呀

网友:
这种问题对于楼主来说都是秒杀的节奏啊,膜拜

网友:
无图无点位能修好也是大师级的人物,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网友:
问题不小了,坏的是小件,查起来就是大问题了

网友:
楼主技术强大 开启了@无敌模式

网友:
牛逼啊,看到别人搞得就不想搞了

网友: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

网友:
写的真清晰,很明显的PQ10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掉不装上去吗

装与不装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百K的电阻也敢直接短接,我也是服了

我也在纳闷这个问题呢

网友:
真曲折啊     没图纸也能修的都是大婶

网友:
是上拉电阻坏了吗

网友:
没修过这种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百K的电阻也敢直接短接,我也是服了

等于直接给个3.3v给ACIN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级的人物,被超越的感觉好妗受

强哥好难超越你哈哈,不用感觉不行,我离强哥还有很大一截

网友:
刚哥这个ACAV输出也是和2脚 3脚有关系吗?

网友:
得心应手,思路很好~~~

网友:
高手都是这么修得
超.级.版.主
你也是高手呀! 看过你的帖子蛮厉害的
详情

网友:
把BIOS也备份下啊。。少有哦。

网友:
楼主分析的到位啊

网友:
不错的帖子,很明朗,都看得懂

网友G:
原来是一个小管子坏了。
超.级.版.主
是的!查查也很麻烦的! 都是二修了
详情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一路过去。。没有停留。。

网友:
应该大大的帮到小白了~

网友H:
小白们 都喜欢这么直白的帖子 我也喜欢~~有营养~
超.级.版.主
我也是小白!我也喜欢!细细的品味
详情

网友:
小问题,花的时间可不少

网友:
这样也行,楼主拆掉PQ10 使ACIN悬高,可以啊

网友:
充电电路比较难修

网友:
楼主 高手啊
超.级.版.主
你也是高手呀! 看过你的大号发的帖子
详情

网友:
PQ1O问题,100K电阻不能短接。。。

网友:
一般来判断,不是电阻坏了,就是管子穿了

网友I:
能用万用表测试出来的,东西还是比较好修,就是怕信号级别的问题,麻烦。电源好信号是关键点
超.级.版.主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一语点破
详情

网友:
楼主 厉害啊, 修海尔的大神

网友:
不错!很好的案例!只是ACOK为低电平时怎么能开机呢?

网友:
充电电路不好搞 我有一台HP G4 显示充电 但就是充不进 正不知道咋弄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心思细的人

网友:
故障都是很简单  ,修的过程都是很艰辛 ,

网友:
厉害,收藏本帖,备用

网友:
是我就直接对接

网友:
你也是高手呀! 看过你的帖子蛮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来是一个小管子坏了。

是的!查查也很麻烦的! 都是二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小白们 都喜欢这么直白的帖子 我也喜欢~~有营养~

我也是小白!我也喜欢!细细的品味

网友:
你也是高手呀! 看过你的大号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用万用表测试出来的,东西还是比较好修,就是怕信号级别的问题,麻烦。电源好信号是关键点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一语点破

网友:
不充电的确很难修!

网友:
厉害,也准备拜师学艺了

网友:
没标号 找件也不好找

网友:
ACIN 不到有效转化应该可以打开保护隔离吧。只是适配器不开机而已。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刚起步进来学习一下大家的维修思路和经验  多谢分享

网友(2016-07-31):
故障确实挺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