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分屏

楼主(2016-06-19):
一台联想C21R3的一体机,不触发,EC短路,换完后,为什么屏幕分个四个小屏了,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是不是显卡坏掉了

网友:
要不就是程序不对?

网友:
你接个外屏看看

网友:
显卡可能有问题。。。。。。。。。。。

网友:
这机器是集显的,有二个bios.  一个EC  bios,  一个南桥bios,二个都刷了,都无用,一样的分成四个小屏。

网友:
刷那个驱动程序试试 不要刷主程序了

网友:
看下是否是驱动程序或者清空驱动板的厂家信息那个程序

网友:
刷驱动MCU试试

网友:
可以先热一下显卡看看

网友:
测下屏供电,之前遇到过是屏供电的跳帽跳错了,不过跟你的型号不一样

网友:
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谁有这个屏的程序,想刷一下试试看看。这种板子是集成显卡。

网友:
看下显卡旁边少元件设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驱动不对 试试下官网驱动

网友:
刷屏的程序试看看

网友:
说BGA焊接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