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图哪个是EDID总线信号

楼主(2016-06-19):
求教老鸟哪个是EDID信号

网友:
25pin26pin

网友:
谢谢,我还以为是39PIN

网友:
25   26脚啊,和内存上面的总线一样

网友A:
25  26   一个时钟   一个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5  26   一个时钟   一个数据

那这里的38 39是什么总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这里的38 39是什么总线

MIC   麦克风    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IC   麦克风    大神

神回复啊mic我知道是麦克风前面加个d我就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回复啊mic我知道是麦克风前面加个d我就懵了

管它加啥     加啥他也不可能变成其它总线   就知道麦克风就好了  麦克风好使的情况下  不要理它  跟它又不是很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