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10C-I5-D2主板以及联想K41A两台不触发。统统修好。特来瞎BB!

楼主(2016-06-19):
神舟K610C-I5-D2主板以及联想K41A

、这里我要说的就是、重点测试点:

PG26/也就是3V通往后级的焊点.z主板实物图:

主要测试点PG26/测到这里对地阻值为0偶或者几偶的话、那只有一种可能那就南桥挂了、直接换南桥肯定OK。

测了下100多欧。靠肯定不是。拆机。看主板发霉了 。腐蚀了、报客户价位,留机、进水的地方。补呗!

如图:

补上去之后!完美亮机!!!没啥技术含量、就是手工活!

备份了原机BIOS!贡献给大家!

接下来就是联想K41A触发掉电维修

这种触掉电的机器最蛋疼。难修。找图纸、查待机。有3V、5V/触发有轻微的跳变————掉电,待机0.065A、是不是待机短路了。摸着网卡有点温度。拆了后,待机低了一点,还是一样故障的、。下载图纸:查时序。待机没短路、

从触发查。简单快就三步!

第一步:查开机信号:电路原理:高———低———高就是ok的、查了也有、

第二步:PBTN_OUT#这个信号、开机了要为高、也有

第三步:接着肯定不用说肯定就是南桥收到PBTN_OUT#这个信号、

并且为高、他就会发出S3/S5/啦、查了。草、没有、干南桥、换了个南桥好了,完美亮机。

装机测试,简单用不了,蛋疼。进PE试下,可以的。装系统。OK。无线网络搜不到。想砸机。拆了无线网卡。干掉22脚。叫客户赶紧给钱,拿走了。维修到此结束。各位加分啊!!!!!别一个劲的吹我牛逼,加分啊!!!!!!

神舟的BIOS哦

神舟的BIOS哦

网友:
火钳刘明 楼主666

网友:
楼主有没有修过K650C-I7的机子开机滴滴的报警,能正常显示,什么问题?

网友:
不要误导小白,有pbtn_out#没slp就干桥,桥的供电,rtc电路,rsmrst,batlow#,dswvrmen,dsw3.3,dpwrok,正常再干桥吧!

网友:
手上两台一样的K650C-I7一台烧了一个洞,一台报警声。帮我一下啊。

网友:
楼主脾气有点暴

网友:
修好机太快了,每台给30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