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50C-I7开机过1分钟后就滴滴报警。

楼主(2016-06-19):
神舟K650C-I7开机过1分钟后就滴滴报警。开机显示正常,显卡温控芯片U23在板子上找不到位子,请问这个滴滴报警是过温报警吗?神舟的笔记本报警代码不懂。有哪位指点下。主板上没有过热的元件。CPU和显卡温度正常!

补充内容 (2016-6-29 14:13):
问题找到了,是显卡在工作一会后PERSTB#这个电压因为U21不良引起复位电压只有1.6V后报显卡故障。奇怪的是显卡不正常会1分钟后掉电?

补充内容 (2016-6-29 15:06):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显卡的PERSTB#不正常只有1,6V U21坏了,神舟的嘀嘀嘀报警是没有识别到显卡,大家以后注意了。真心对蓝天的选件水平不敢恭维,很多怪故障,不是与门不良就是复合MOS管不良。已经修到过很多台了。

补充内容 (2016-6-29 22:20):
补上此机的板号:6-71-W65S0-D03A

补充内容 (2016-6-29 22:23):
正确的板号:6-71-W35S0-D03A因为是回家靠记忆想起的,不好意思!

补充内容 (2016-6-30 08:37):
其实在论坛里找了不少类似的故障,感觉这个应该是个很常见的问题,基本上没有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法。这个案例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
大神们回话呀!

网友A:
看下图纸找到温度芯片给你拔掉试试    温度确定正常在

网友B:
应该是显卡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显卡方面的问题!

这个显卡好高好贵的96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图纸找到温度芯片给你拔掉试试    温度确定正常在

没有找到U23在哪里,只找到了一个小BIOS U5

网友:
查查独显供电

网友:
供电正常,能显示的机子。请问神舟的机子除了内存会报警以外还有哪些问题会引起嘀嘀嘀的报警呢?

网友:
不是戴尔的机子报警有代码可查,神舟的没有听说过。

网友:
键盘短路也会阿。

网友C:
报警的什么代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警的什么代码啊

能正常显示的机子,过1分钟就嘀嘀嘀的报警声音,我也不用跑码卡呢。感觉过温报警一定是的,只是这过温一定是错误报的。图纸上有个U23是温控。主板实物上找不到。

网友:
疑难杂症 先刷bios

网友D:
不过内存 这种大多是

网友:
BIOS刷过的,ME的没有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过内存 这种大多是

灌水小心我打你屁屁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这个是求助,没有经验的。

网友E:
具体是怎么叫的,一直滴滴滴的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具体是怎么叫的,一直滴滴滴的叫吗?

是的,一直是嘀,嘀,嘀,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地叫过一会就自动关机了。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显卡的PERSTB#不正常只有1,6V U21坏了,神舟的嘀嘀嘀报警是没有识别到显卡,大家以后注意了。真心对蓝天的选件水平不敢恭维,很多怪故障,不是与门不良就是复合MOS管不良。已经修到过很多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图纸找到温度芯片给你拔掉试试    温度确定正常在

加点分,这个和温控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图纸找到温度芯片给你拔掉试试    温度确定正常在

已经修好了,实测温控波形在掉电时没有明显变化。

网友:
版主帮我改下已经解决问题!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G:
我以前遇到个HP的 换显卡 换CPU 换散热器 刷BIOS还是温度高 最后只好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以前遇到个HP的 换显卡 换CPU 换散热器 刷BIOS还是温度高 最后只好换主板了

是主板引起的温度高?不是缺电压吗?

网友H:
用排除法的方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排除法的方法解决

单板都这样,如何拔除?修好了的机子!

网友I:
引用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显卡的PERSTB#不正常只有1,6V U21坏了,神舟的嘀嘀嘀报警是没有识别到显卡,大家以后注 ...

缺独显供电也报警,看来蓝天这个板子检测不到独显就要报警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I:
缺独显供电也报警,看来蓝天这个板子检测不到独显就要报警掉电

应该是这么回事,但是你说白缺电压不是完全正确的。只是一个复位电压低了一点。不是缺电压.

网友J:
我特么之前就搞到一个麦本本的清灰,清完就报警关机,没图纸都没搞,妈蛋的蓝天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特么之前就搞到一个麦本本的清灰,清完就报警关机,没图纸都没搞,妈蛋的蓝天

是吗?说不定我修的机子就是你说的那台呢!

网友K:
前几天遇到一台海尔简爱X5 蓝天的
也是这种报警断电,搞不定最后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前几天遇到一台海尔简爱X5 蓝天的
也是这种报警断电,搞不定最后换板了

主板在的话你又赚道了,结果我已经告诉你了!

网友:
帅哥,单板,请看清楚,已经修好了,请记住神舟的高端机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的报警是报独显故障,不知道哪个脑残设计的BIOS,显卡故障不是报两声响,而是一直滴滴滴滴的报警!搞得我不知道它是在报过温,还是报硬件故障。

网友(2017-09-23):
嗯   电池没电    键盘错键     然后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修好了吗 真的是显卡问题引起的吗

网友(点评):
是真的,但不是显卡坏细节查电路。。

网友L:
请问一下楼主,我这块也是这样报警,神舟长鸣关机就是显卡故障的意思的话,只要打开强冷或者打开bios会一样的叫法,也是因为u21的问题吗 ,有没有可能是其他问题呢?

网友(点评):
具体你得修了才知道啊?维修是个技术活。哪里有那么多的拿来主义?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一下楼主,我这块也是这样报警,神舟长鸣关机就是显卡故障的意思的话,只要打开强冷或者打开bios会一样 ...

具体你得修了才知道啊?维修是个技术活。哪里有那么多的拿来主义?  你是做维修的吗?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一个,做了显卡还是一样没好,明天参照楼主的好好查一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