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z自动断电

楼主(2016-06-19):
华硕K42JZ的本本,突然关机黑屏,指示灯也熄灭,清灰后鲁大师监控,温度正常。重做系统后依然这样,求大神教教怎么弄。
因为是老笔记本了,也不想送维修点,看看能不能自己修一下。

网友:
机器还不是很老 这种故障非维修人员不好处理 建议送修到专业地点

网友:
主板问题,需要送到专业维修员手里,不会的不要乱弄

网友A:
估计要做显卡   自己时不好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要做显卡   自己时不好搞的

是显卡重焊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要做显卡   自己时不好搞的

我查了一下,显卡脱焊是会显示异常的,我这机子屏幕没花屏过,应该没这么复杂吧,先想着吧温控保护电路的g781弄下来,再看看能不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一下,显卡脱焊是会显示异常的,我这机子屏幕没花屏过,应该没这么复杂吧,先想着吧温控保护电路的 ...

现在修好了吗

网友C:
自动断电,桥也有可能的

网友D:
送修吧。你搞不定。。

网友:
现在装上硬盘,内存条后,不开机了,是不是有静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动断电,桥也有可能的

什么桥?在哪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送修吧。你搞不定。。

哈哈,大不了报废,全当我的小白鼠了

网友:
刷个bois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