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41C11T 笔记本开机进系统或BIOS都会掉电关机

楼主(2016-06-19):
SONY SVE141C11T I5独显笔记本开机进系统或BIOS都会自动关机,刷了BIOS电流不正常,又找了相对应的BIOS文件刷,装上芯片电流正常,但故障未消,网上再找机器SONY MBX-268电路图,查了IO芯片电压不一样,换了新芯片,开机好了,故障排除。

SONY SVE141C11T MBX-268.pdf

SVE141C11T 主板号DA0HK6MB6G0 MBX268 rev G amd独显 .zip

网友:
传两张机器图片

网友:
换了新的EC。

网友:
换新的EC会不会返修呀!!!

网友:
换新的EC会不会返修呀

网友:
i/o也会引起掉电吗

网友(2016-07-26):
先对应机器的主板代码刷好BIOS

网友:
EC哪个电压不一样?

网友:
EC引起掉电还是很少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