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52 。重启保护隔离不过

楼主(2016-06-19):
机器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在系统下面重新启动机器、保护隔离就不过了。就只有电池电压在公共电。 适配器电压不能过到公共电去。那个大侠遇到过这种情况呀

网友:
遇到过   这样的  触发 等会自动断电   然后3  5 V 就没有了 必须断开电源19v  才有     最后是后级短路了

网友:
修修保护隔离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