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15z-5523 BQ727 能检测到电池不充电 请大神帮我分析下

楼主(2016-06-19):
求助;戴尔15z-5523版号:DMB50 11307-1    BQ727 能检测到电池不充电 请大神帮我分析下 BQ727所测引脚电压是1脚ACN 19V 2脚ACP 19V  8 9脚 SCL SDA 都有3.3V 5脚ACOK# 0V 17脚BST 单插电池是11.46V 不插电池插适配器 4.6V  插适配器和电池是11.46V  芯片换过是一样的  求大神帮我看下  哪里不正常啊或者还有要查哪里?

网友:
电池是好的不是

网友:
先确定 电源是不是原装的    不是原装的是从不起电的   再看看电池是不是  好的

网友:
芯片开启脚电压多少   感觉你这是电池坏了吧

网友:
一上来就动硬件,先软后硬,先外后里

网友:
先确定电池是好的。

网友:
DATA_SMB,CLK_SMB,两根系统管理总线,检测电池的电量,如果这两根线虚焊或断线,EC就不会发出充电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