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f1a55-m lx3的主板,触发跑码几秒立即断电重启,

楼主(2016-06-19):
一块f1a55-m lx3的主板,触发跑码几秒立刻断电,然后重启跑01,复位灯闪烁。这个是因为io12v电压检测脚的分压电阻坏了导致的。今早修了一块,本来百思不得其解,也是看了别人的帖子才有了灵感。io是什么型号的我忘了 客户已经拿走了。但是我记得52脚是12v检测脚,原本这个检测脚的电压应该是1.9几v 但是我一量是3.几v太高了。换了好几组都分不出1.9v。我实在没耐心了 直接把分压电阻拆掉,然后在旁边接了一个1.9v的电压,主板成功修复。 这个故障就是因为io电压检测脚的电压不对,所以导致主板点不亮。希望能给大家一个思路。

网友:
这算是通病吗

网友:
以前的主板很少听到检测电压出错的  现在的主板技嘉 华硕都是这样

网友:
可以计算下大概多少大的电阻可以分压出1.9V

网友:
应该是的,看了好几个帖子,如果出现这个问题 供电 时钟什么的都正常就可以查这个了。

网友:
这个找个图纸看看

网友:
在修F1A55-V PLUS故障一样,开机跑完码马上掉电,此板IO52脚是3.3V供电,没有头绪,楼主记得52脚名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