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A1502

楼主(2016-06-19):
机器是不是有通病,两台全不认硬盘,硬盘好多,供电好多,系统装过,接口加过焊,郁闷死。。。。。。。。。。。。。。。。。
通病

网友:
哎,等待高手来杀

网友:
有图纸吗 ‘看一下呢

网友:
这个你就要看PDF的图啦 一个个信号来查啦有可能是桥坏啦 有可能是信号断线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2016-07-27):
楼主最后问题解决了吗?怎么处理的?

网友:
楼主说的一点也不明白没有办法判断

网友:
没有遇到这种通病,查供电和信号线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通病吧?硬盘要同年份的。

网友:
bu不认硬盘可以刷个bios试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