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M LX PLUS 15秒掉电参考维修

楼主(2016-06-19):
前天老板接了12台网吧机,想着网吧机子应该是通病吧,主板都是华硕F1A55-M LX PLUS,开机一会掉电,上论坛找帖子有一个黄老师发的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89485-1-1.html
点了个机器看了下,故障现象基本相同,直接打值SRN13的各脚,测排阻阻值发现值是正常的8.2K,没有短路;但是听别人说曾经好多通病822排阻换掉就好了,但测值是正常的(有大神给个确切的说法么),所以我就直接秒换一个,结果开机还是老问题,于是老老实实的打开点位图找S_USB_OC#,找到图上这块开机后测电压,发现这里不对
SR201前面是5V后面是0.xxx,断电后测阻值发现没有问题,看其连接点,找到SD8,看名字可以知道这是个2进一出的2极管,那么就是被另一边拉低了,找到连接点
发现SR202接地,断电测阻值只有几十的值,这个是8.2K的电阻,很明显就是这里拉低了
料板上找到8.2K电阻换上就不掉电了
但是12台机器只有两台是这个问题,我也是醉了...........

好了,今天还是在搞这个板号,就顺便把IO的各脚位上上来给需要同胞们参考一下啦

看不清的话可以看这个

最后,祝大家修机愉快,多多加分啦!

网友A:
听别人说822爱坏   但是很少换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听别人说822爱坏   但是很少换好

一块板子那么多822你换的地方可能不对。

网友B:
这个15秒关机一般USB供电不正常也会,大部分是USB_O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块板子那么多822你换的地方可能不对。

我换的是一个8.2K的电阻,不是那个822排阻,这个我拿下来量了,确实是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别人说822爱坏   但是很少换好

你换的太少了,板子多的话你就能换好几块了

网友:
第二行是IO进桥,不是开关,失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15秒关机一般USB供电不正常也会,大部分是USB_OC#的问题

嗯,华硕好多都是这个毛病,坏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