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时有待机时无待机,多次插拔电源有待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6-06-19):
没分了,发一个两三个月前修的搞点分,到现在都没返修,应该可以发一发了。故障如题,DELL的N4110,待机时有时无,没有时通过多次插拔电源有待机,这机是同行拿来的,说已经换过待机芯片和芯片周围的小电容。当时拆机看到,就待机芯片那动过,其他地方都没动。因为已经换过待机芯片,芯片就不再换了,有待机时,开机一切正常。没待机3,5V,那就先把钽电容换了吧,换了故障还是一样,那就把注意点放在MOS上吧,有待机时,5V的上管PQ24控制脚第四脚是有差不多5V的,没待机时,该脚却只有2点几V,查图纸,控制脚到IC之间无任何其他元件与之相连,只有2点几V,那有可能是板层拉低了,那就架空飞一飞看看吧。把到IC一端的板线割开,把PQ24的第四脚撬起,用软包漆线把IC和PQ24第四脚连起来。再次上电,每次插电都有待机了,量得PQ24第四脚为4点多V差不多5V了,装机,试了两天都没再出现没待机的情况,就给回同行了。板层拉低的情况出现的不是很多,之前也修过一个其他牌子的机,故障是键盘刚开机能用,开个几分钟就不能用了,当时量得键盘接口那,其中一脚当键盘能用时是3V左右,不能用时只有0.几V,当时也是通过架空该脚到IO来修好的。

没分了,希望能加点分来用用。。。。。。

网友A:
楼主生意好所以分都用完了

网友:
这里的分很难赚,我也是没分下图纸

网友B:
有图片更好   板层看样子不是很严重   没烧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图片更好   板层看样子不是很严重   没烧洞

控制脚的应该不会烧洞吧。呵

网友:
这里的分很难赚,多点回复多赚点分

网友:
厉害了三个月前修的现在还记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控制脚的应该不会烧洞吧。呵

不是短路,怎么会有洞呢,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组织树正常的吗

网友:
多谢楼主 让我们小白学习

网友:
板层漏电,呵呵,见识了!!

网友:
厉害这样也可以发现

网友:
上管驱动信号5v叠加19v差不多24v,19v没导通至少也有5v

网友:
不知道驱动的原理  19v下来  来到相位通过电容和电阻进bost自举  叠加成24v吗?    但是刚开始19是如何下来的?

网友:
19v要下来,门必须完全打开,只有电压到24v才能完全打开,,问题来了,刚开始只有5v的自举啊。3  5v修的是不少但真正理论很付钱,希望能得到解答。谢谢       就是想知道这个启动电压的产生?

网友D:
"5V的上管PQ24控制脚第四脚是有差不多5V的,没待机时,该脚却只有2点几V,'难道待机芯片工作的时候上官控制级电压都是5V吗?

网友:
楼主,三个月前的还记得,那是知道现在的分难赚,留着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的上管PQ24控制脚第四脚是有差不多5V的,没待机时,该脚却只有2点几V,'难道待机芯片工作的时候上官控制 ...

基电压是5V,用波波测时可以看到叠加上19V的自举电压后的波形

网友:
上管的G极有24V左右的高电压,板层的确容易短路漏电

网友:
很不错哦,板层漏电有时候不好修

网友:
厉害啊   我什么时候能像你这样呢

网友:
楼主这下可以有很多分了,哈哈……

网友:
加分给。板层漏电。架空飞线

网友:
小细节麻烦,要是直接拉低也好,半死不活罪讨厌

网友:
板层引起的!这个地方真的我没遇到过 涨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生意好所以分都用完了

同感。。。。哈哈

网友:
我昨天一台  加焊3 5V电感好了

网友:
板层短路,确实很小遇到,但不是不会发生。。

网友:
楼主总在牛A与牛C直接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