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E-M7 不跑码+开机2秒断电 秒杀维修

楼主(2016-06-19):
接到同行拿来的一块映泰G31E-M7主板,775针DDR2全集成主板。

同行说有时候开机2秒断电,有时候不断电但是不跑码,,交代尽量修好后走人,好吧。主板上电触发开机果真2秒断电,再次触发无反应,要拔掉电源重插才能上电,OK电源保护。心想客户说有时不会断电但是不跑码,好吧再试一次,上电触发,果然不断电了,但是不跑码,测到内存0V,供电芯片FP6321A,测芯片1.5脚5V,7脚1.2V,2.4脚0V,没有输出不正常。果断换掉6321A,但是找了半天手上没有这个芯片,查了一下RT9214能替换,废板拆一个9214直接换上去,因考滤到开机2秒断电,所以把上下管一起换掉。

到这此板修复成功!开机跑码亮机

网友:
不错,支付一下顶

网友:
这个主板非常不稳定

网友:
估计上下管  有短路的了

网友:
搞不明白为什么内存不出供电也会断电,是不是内存电路有短路的?

网友A:
此板修复亮点成功后还有一故障,,不重启一切正常使用(内存电压1.9V),重启就卡内存D5(不开屏),测内存电压是2.59V。。。。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是不是代换的9214有问题,还是一定要用原型号6321A。。高手请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板修复亮点成功后还有一故障,,不重启一切正常使用(内存电压1.9V),重启就卡内存D5(不开屏),测内存电 ...

看看有没有UP6262 还有IO有没有检测这个内存电压,另外两秒掉电,这个问题就要查触发信号和待机信号稳不稳,还有温控,总之问题有点多

网友:
我每次看到内存没供电我就直接换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