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75 待机电流0.1A,不开机

楼主(2016-06-19):
2016.06.19接修1台联想B575,故障为不开机,待机电流为0.1A,待机偏大,TPS51123有点发烫,怀疑有短路,查到是TPS51123的8脚断开了之后,就不短路了,就以为是此脚的负载有问题,直接接3.3V直流电流也没大短呀,只有0.056A,看来烧机大法不管用,也是从这里开始绕了个大弯,在论坛找了图纸,也看了同行的经验,说是EC ,待机芯片TPS51123,南桥等等,刷了BIOS也一样,但奇怪的是拆掉BIOS芯片后待机为0.006A,好像正常了,就以为是BIOS芯片坏,结果换了还是一样,最后再测待机的3.3V和5V发现为0V,干脆把这两组待机电压的滤波电容换了(220uf 6.3v),上电电流跑到了0.65A,看来问题解决了,心中大喜,此机修复!

网友:
只做经验交流,各位大侠勿喷!谢谢

网友:
拆掉bios芯片  ec不发出35v开启  电流肯定小了

网友:
用示波器测 3 5V 修起来会不会快点?虽然我不会用。。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情况 待机0.1

网友:
一种经验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这个弯弯有点大。但修好了就行。

网友:
路过,学习了,一般很多都是待机电容问题

网友:
刚修一台,故障现象TPS51123发烫,待机电流0.088a,断电打3.3v5v无明显短路,更换220 6.3v电解电容,换上两个220胆电容,待机恢复0.010a,开机正常亮机,不知道是不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