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笔记本USB无电压最后查到一个芯片 却查不到

楼主(2016-06-19):
RT 一戴尔笔记本,用户说是USB 无法说使用,插上U盘直接灯不亮 立马查供电 结果0.4V ,然后跑了下线 最后跑到一个芯片,下边还是5V 过了芯片就变0.4V了不知什么作用稳压吗?是否可以拆掉直接短接 ? 老司机带个路

网友A:
打值不短路 找个图纸看下 是可以短接的

网友:
那边不对地就接过去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值不短路 找个图纸看下 是可以短接的

打了下值 暗藏玄机,0.4面 中间有一引脚接地,然后就左右各两脚短接对面4脚测试正常使用

网友:
不是稳压,是5V待机转换为USB5V的,这个芯片很多的也可以飞线过去的

网友:
没短路的情况下,取下芯片,直接飞线OK

网友:
如果USB供电脚无短路可能直接飞个5伏供电的。

网友:
最好去掉芯片,用保险短接,安全些

网友:
是5V待机转换为USB5V的

网友:
没短路的 就飞吧 省事 快速 收钱

网友B:
应该是控制的信号没有过来  找下图纸看一下   板号是什么

网友:
别动不动就短接,多查查

网友:
保护作用  麻烦的话直接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控制的信号没有过来  找下图纸看一下   板号是什么

直接短接了 正常使用,这5V 就是USB用的没别的电路应该不要经

网友:
USB没有短路就飞线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