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风扇报错 怎么解决。。。

楼主(2016-06-19):
X201风扇报错,拆机换个风扇 不行,风扇稍微动了一下。 短接。5V 供电也不行。。看论坛有刷BIOS
有改的 。没看到有怎么改的。 Q53 出个FAN_FRQ ,需要改这个吗?

网友:
我也修过不少啊

网友:
风扇坏了吧

网友:
改的话得有方波发射器,如果风扇不转的话还是要修的。BIOS也会造成风扇报错

网友:
风扇报错遇到的比较少

网友:
先刷个bios看下吧

网友:
刷个BIOS会好的  我X200电脑之前换了个风扇,也刷好了

网友:
对刷下BIOS 应该是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