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潮进水主板用电吹风可以吹干吗?

楼主(2016-06-19):
手头有几块主板,表面有点水渍,可能有受潮之类的,用普通电吹风可以吹干吗?大概要吹多久?最近南风天估计风干有点困难,手头又没有烘干机之类的。
主板
进水

网友:
电吹风只能触决表面问题,最好是烘干。

网友:
电吹风吹的效果不是很好 最好是用烤箱 或者阳光

网友:
干到什么程序 你自己 掌握呀

网友:
阳光下晒晒也行,,,,,

网友:
那里的?现在怎么有南风天呢?

网友:
就是,现在还有南风天,莫非在南半球

网友:
表面上看有无腐蚀吧,主要是板层里面,如果水渍没弄干净通电的话容易产生电解容易腐蚀

网友:
吹干后拿去晒晒,多晾一段时间。用之前先用表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