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sl410k 通电自动开机,关机变重启

楼主(2016-06-19):
接到一台lenovo sl410k ,电流跑到0.78到0.82之间跳变,以为BIOS坏了,刷了一个,还是不行,刷回来。接下来想到的当然是显卡,重做以后显示了,本以为至此维修结束,但是通电自动开机,关机变重启。CMOS电池也有电,无思路,求指教!!!!

网友:
过内存了吗

网友:
查查开关板   不插看看

网友:
当然过内存了,自动开机后能正常使用。开关板断掉也一样的!!!!

网友:
我这有台间歇性不触发,电流在0.082。拿掉bios重新焊回去就可以亮机,过会又不行。bios换了好几个都一样

网友:
这个机子不是说有个通病吗,不触发有可能是声卡旁边的小电容坏了!!!!

网友:
进过水没有裸机测试关机也是重启吗?

网友:
pcie_WAKE# 查查看 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