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PS3005D

楼主(2016-06-19):
有一台安泰信APS3005Dm可调电源不显示待机电流,电流正常主板显示0.01然后掉到0.00,换几个OK的笔记本都一样,原来可以显示0.01或者0.02,用万用表测试电流跟显示的一致,目前串联万用表显示电流2.5A,接笔记本主板3v 5v待机都正常,通电后可以显示电流,用毫安档待机显示004,现在是请教如何调试出待机的0.01或者0.02电流出来,一直是0.00容易误判啊,

网友:
这个是机子决定的吧  ibm的机子都是0.05

网友:
这个不能调的,有些机器待机就是这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