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ASUS P8B75-V 亮机掉电

楼主(2016-06-19):
网吧客户拿来一台主机说开机显示就黑屏,拆机。。。。。
主板型号:P8B75-V 版本:REV1.0

上电点开关显示LOGO后提示按F1 ,按F1进BIOS 发现5V电压检测不正常。电压过低,正看着就掉电了。
直接上点位找到敌情位置:

实测电压正常,发现这个地方的引脚发霉了清洗后。

上电故障一致,把5V 检测电阻去掉,用12V 发现故障还是一样。
更换IO上电完美修复。

没下载分了,希望大伙多多加分谢谢大家,加个分把,实在是没分了。。。。

网友:
顶起来 加分。。。。写个帖子不容易啊

网友A:
台式机的主板一般都是换 很少修的  修不好

网友:
有点位图啊,修起来真幸福

网友:
又是电压检测出问题

网友:
主板BIOS里面还会报电压检测不正常牛逼

网友:
电压检测引起的故障,一般都是电阻问题,很少有IO坏的。学习了,多谢分享!!

网友:
我有块板子5V电压也检测偏低但是正常运行

网友:
现在的BIOS 真的强大,导致很多的问题 。

网友:
表示加分了

网友:
现在感觉好多主板都是这个号称为超级IO坏 的

网友:
华硕主板电压检测的电阻易坏,8.2K排阻易坏,IO坏的要少一点的

网友:
楼主技术好,下次碰到可以直接换

网友:
华硕主板还有开机自检电压的功能,之前不会用,也没用到过,学习了

网友:
图纸呢啊啊

网友:
发贴不容易,加分走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的主板一般都是换 很少修的  修不好

其实简单问题还是可以修修的,兄弟你换下的板子怎么处理

网友:
现在很多新板子都容易出现这种电压检测的问题

网友B:
是IO的VIN组合出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IO的VIN组合出问题了吗?

是的 ,是IO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