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95开机内接灰屏,外接黑屏

楼主(2016-06-19):
联想M495开机内接有背光灰屏,外接能认到显示器电源灯亮绿灯但屏幕黑屏,显卡240加焊还是一样的灰屏,屏幕更换也是一样。请高手指点还有哪个地方会引起这样的现象????
显卡
黑屏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不行就得换。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换一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