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想不到的P8H61-M PLUS V3挡55代码

楼主(2016-06-19):
主板型号:P8H61-M PLUS V3

这个是修好之后拍照做的笔记,只记载下故障点,望大伙不要介意,有的时候忙随手就拍个照记载。体谅体谅。。。。。
故障现象:点开关一路跑码挡55,测内存条件OK 果断摘PU17

上电故障依旧。最后换IO完美修复。头一次碰到IO导致卡55代码。

大伙给加点分把最近分明显不够用,谢谢大伙。后续一定写出更加详细的帖子。加分不扣自己的分的。谢谢大伙。

网友:
顶起来 ,各位看客如果觉得有收货就给加点分把,谢谢大伙

网友:
为什么换io好,盼高手解答

网友:
楼主讲解的还不够详细,要是详细点就好了,对于小白的我们就是这样

网友:
小伙强大了,彭哥表示已加分

网友:
是什么让你有了更换IO的想法呢

网友A:
最少你要写出出了那些工作条件,那些没有出啊..............这样你叫人家加分何堪啊

网友:
应该写的再详细点,太简单了

网友:
可能是io  检测问题吧   内存电压到io 检测    可能有问题

网友:
以前技嘉的就碰到过 华硕的还没有修到过 期待解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少你要写出出了那些工作条件,那些没有出啊..............这样你叫人家加分何堪啊

经验帖子 看不懂没办法

网友:
为什么拆那个 那个是干嘛的?

网友:
那个io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验帖子 看不懂没办法

你的意思是SM总线出问题,拆掉UP6262不行,最后拆掉IO正常?

网友:
楼主讲解的还不够详细,要是详细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