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G a-P67a-D3-B3点位图

楼主(2016-06-20):
求 G a-P67a-D3-B3点位图,或相似图纸

网友A:
有兩個版
解壓密碼:rmadept
零件位置圖就是點位圖

GA-P67A-D3-B3 Rev.1.0(零件位置圖).pdf

GA-P67A-D3-B3 Rev.2.0(零件位置圖).pdf

网友:
打个包好吗?   十分好贵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兩個版
解壓密碼:rmadept
零件位置圖就是點位圖

先谢谢,再下载

网友:
来暖场的,不行淘宝看看呗,不过我的ga970ads3p图纸也没找到!

网友:
这个和我的主板差不多,我的是1*0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