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3787-B CPU有两项供电没有 其他供电有 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6-06-20):
各位大侠 820-3787-B CPU有两项供电没有 其他供电有 是什么情况呀 求高手

网友:
那就查下这两项供电的产生条件

网友:
那两项供电缺条件,你查查就知道了

网友:
那就先查供电和信号开启 有没有出来呢

网友:
这个我估计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了 外围电路都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