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通病用dvi线刷可以吗

楼主(2016-06-20):
显示器只有dvi口

网友:
         有的线刷   刷不上

网友:
要看你的治具是否支持DVI 或者干脆拆下来刷不是也很快吗

网友:
建议VGA口刷 保险些

网友:
可以试下可行不可行,刷的不行了话就拆开刷吧

网友:
试了才知道

网友:
我一般是拆开。。用编程器写的,,,呵呵

网友:
DVI口还真没试过     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
这个不行的,。。。。。。。。。

网友:
没有试过  不知道能不能用DVI转VGA转接头刷

网友:
直接应刷挺好

网友:
不行 用编程器

网友:
把bios芯片取下来刷

网友:
我一般是在线刷,刷不了在拆机刷

网友:
先软刷,后硬刷。

网友:
线刷显示最新,还是拆下来刷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