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米三卡槽能换吗

楼主(2016-06-20):
(图片)

网友:
手工好的话可以换的,一定要控制好温度,取下卡槽的罩子,更换SIM卡芯

网友:
安全的方法是用烙铁。。。

网友:
用剪子  把罩子卡心的位置剪开    不用整个罩子拆开   方便干活

网友:
直接用风枪吹下卡芯 ,在新卡芯上加锡浆吹上去就可以了。看手工

网友:
直接换卡芯就可以了,最好用大风枪

网友:
米三芯片没打胶,直接风枪350度吹下。

网友:
很简单的,可以直接把卡芯吹下来,然后低温锡拖好,风枪250直接好的卡槽换好

网友A:
其实烙铁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
我换过,直接把盖子剪掉一部分,然后换卡心

网友(2016-07-26):
小心一点还是好换的

网友:
要好手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烙铁就可以搞定的

没那么容易吧?

网友:
LZ什么问题换卡座啊!

网友:
可以换,,米3换卡槽还是比较多的,直接用风枪吹,

网友:
以前都是 拆罩子 换卡芯,再把罩子焊回去,下次试试剪子剪口子。

网友:
能换,怎么不能换,我都换了3·4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