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W6500-D03电流上不去维修一例

楼主(2016-06-20):
  神舟W6500-D03开机电流0.04左右,这几天碰到两台一样,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客人拿来的时候说是不定时掉电,插电测试有一次能开机,一会掉电,后来电流只上到0.04左右。。经检测是PQ23不良,SUSB信号转换不出来。对有帮助的朋友加点分吧!!!!!

网友A:
神舟也是找华硕代工的板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舟也是找华硕代工的板子啊

时序跟华硕一样的

网友:
看准了下次直接干了

网友:
技术还可以呀

网友:
楼主这是绝招啊,下次碰到直接换

网友:
看着和华硕很像哦

网友:
现在蓝天的板子也是好多

网友:
蓝天的板子修过这个一模一样的故障

网友:
楼主厉害,学习了,下次碰到直接换

网友:
怎么都这么厉害啊

网友:
发经验好啊 以后碰到了就直接试

网友:
楼主要说说你的思路,怎么会想到它的?说出来让我们学习学习下啦。

网友:
直接找slp3电压

网友:
我有个3V对地的,看了下就不想修了。。

网友:
看着和华硕很像

网友:
又学习一个通病

网友:
这个好像通病,直接短路就好

网友: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

网友:
好的,哥记住了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很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楼主要是能把检测思路写一写,效果会更好